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100s打尾舵,副翼跟着傾斜。怎麼辦?

楼主(2015-03-04):
我的100s打尾舵,副翼跟着傾斜。怎麼辦?D7E控,方向打左就左傾。打右就右傾。

网友A:
少将也迷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将也迷茫
少将是走后门来的^_^

网友:
你设置错误吧,斜盘模式选单舵机,正反向设置好,其他默认就OK

网友B:
应如上楼说的一样。单舵就没问题。我也试过这样。不要选别的。。。

网友C:
楼上都解释清楚了

网友D:
LZ用的是HT8高频头吗?有没有下面这个情况?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773&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