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要如何练习才能顺畅的FPV。。

楼主(2015-03-04):
本人新手,飞CC3D FPV有一段时间了。目前看着飞机飞悬停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一看屏幕飞就抓瞎了。。。  尤其是油门控制不好 视频图像里面高度变化看起来不明显 有时候发现高度变了再控制油门已经滞后了。不知道大家怎么控制好高度的?一般的高度修正频率大概是多少?还有就是转弯不会转,是不是需要偏航和滚转同时修正才能转好弯呢?另外转弯需不需要手动补油呢?视频里别人非得很流畅啊!真是非常羡慕!希望高手能多多指教啊

网友A:
先練好看屏幕懸停
另外fpv攝像頭用什麼角度

网友B:
不怕炸,炸不怕,我流氓我怕谁。
做到以上你就可以过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練好看屏幕懸停
另外fpv攝像頭用什麼角度

摄像头是平视的角度 安装在飞机最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怕炸,炸不怕,我流氓我怕谁。
做到以上你就可以过关了

看来我得找个没人的地方炸一炸了

网友:
不知道大家用cc3d的那种模式飞的?   Att+Attr+rate 飞的

网友C:
没有所谓的先屏幕后眼镜~关键是多飞 不怕炸,找个公园 要炸也炸草地,炸树什么的~我直接上的眼镜 三天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所谓的先屏幕后眼镜~关键是多飞 不怕炸,找个公园 要炸也炸草地,炸树什么的~我直接上的眼镜 三天爽飞. ...

看来还是我飞的少 看来要天天练 你之前有飞别的航模的基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我飞的少 看来要天天练 你之前有飞别的航模的基础吗?

有~固定翼能起飞降落 其他不会~还有四轴到现在也只能对尾悬停~

网友:
天天练天天练

网友:
貌似只能多练习 我看着飞机飞八字很流畅 找个树林看着屏幕飞就和吃桨一样 每块电池不费两三个桨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哈哈 真到了大空场不玩穿越又无聊了 远不如飞电直过瘾

网友:
貌似只有看着屏幕或戴眼镜多飞多练,油门太灵的话,软件里调下油门曲线,我是把第二点调到0.35第四点到0.55,个人感觉高度控制容易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