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小胖子搞FPV,求大神们推荐配置

楼主(2015-03-04):
之前玩的是塞斯纳,Z84现在想入手小胖子弄个FPV,请各位大神们推荐配置,需要哪些零件之类的,哪个商家的小胖比较好之类的,先谢啦

网友A:
休闲点的x2216 1400 或者1250 上9寸  40a电调。暴力点的x2814 1100kv 9寸或者10寸,,60a··

网友B:
2814KV1100  9060桨好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休闲点的x2216 1400 或者1250 上9寸  40a电调。暴力点的x2814 1100kv 9寸或者10寸,,60a··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14KV1100  9060桨好飞点

谢谢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