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混控及舵量問題..求助前輩

楼主(2015-03-04):
請問我用14SG飛 j10

三角翼混控模式下,我副翼想设35%,升降设70%
但是乎二者只能设相同,要吗二个都70,要嘛二个都35%,不然副翼行程就会不同
请问是在程式混控功能要在设置吗?如何设置?
感谢前辈抽空回覆一下...

网友A:
你如果用的是1 2通道(也就是左右翼面各串为一个通道)混控为三角翼,那就不可能单独设置舵量的。
想单独设置舵量,要么鸭翼和襟副翼单独接各自通道,之后再设混控就行了。就是多占通道,你14通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用的是1 2通道(也就是左右翼面各串为一个通道)混控为三角翼,那就不可能单独设置舵量的。
想单独 ...

搞定了,谢谢

网友:
不客气,恭喜。我当时也研究了几天才搞清楚的

网友B:
请问楼主,怎么设置飞翼混控啊,几天了楞是没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怎么设置飞翼混控啊,几天了楞是没弄明白

每個控方式不同,T14SG是在控的飛機模式下,選飛翼模式,舵机插1及6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個控方式不同,T14SG是在控的飛機模式下,選飛翼模式,舵机插1及6通道

控的飞机模式选择固定翼类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