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劣质OSD的后果

楼主(2015-03-04):
之前在 模友之家遥控多轴模型  买了一套 NAZA N2 OSD,回来试飞的时候发现其他显示一切正常,唯独GPS信号显示是0,等了半天还是0,只好先试飞一下,打姿态模式起飞,悬空3米,不到10秒突然俯冲炸鸡,因为试飞OSD效果,云台相机都在上面,后果自然可以想到,郁闷提机回家,检查OSD终于发现罪魁祸首,图中黄黑线接反了,导致输入飞控的信号错误
大家都知道NAZA的GPS对飞控影响很大,不接还好,接GPS如果信号出错,肯定会炸鸡,之前在这家店买过几次东西,感觉还不错,现在出了问题,找卖家,说是可以寄回去返厂,我此时心中一万头草泥马跑过,发这个贴没别的意思,就是说给大家听听,以后要睁大眼睛,任何成品的东西也不能相信,要自己检查好,祝大家永不炸鸡

网友A:
没明白跟OSD有什么关系

网友:
自己用 328P 做转接板给 穷人 osd  用

网友B:
我用的是N3。。目前还没有什么问题。。楼主怎么断定是OSD问题?

网友C:
买iosdmini多好,也才300露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iosdmini多好,也才300露头

支持lit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N3。。目前还没有什么问题。。楼主怎么断定是OSD问题?

仔细看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跟OSD有什么关系

仔细看帖

网友B:
naza可以不使用GPS,就是少了失控返航功能而已啊,不至于炸鸡啊。。

网友:
新的也有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可以不使用GPS,就是少了失控返航功能而已啊,不至于炸鸡啊。。

不用的确没事,但是你用了错误的GPS信号当然有事

网友:
以后买东西可要注意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的确没事,但是你用了错误的GPS信号当然有事

这个我倒是没碰到过。我用的是N3,直接插入PMU模块读取总线的信息。那你接线要注意了。。不过非凡的东西实在不敢恭维,我的S2不接GPS无法正常显示OSD信息,N3到手时不能显示动力电压,然后返厂了。现在都算正常了。

网友:
上天的东西确实得仔细检查才行呢~~

网友:
刚买了N1版的,到货时可得仔细看一下线了

网友:
我买过飞控上的红黑线和卖家的接线图是反的,直接烧了接收机

网友D:
黄色信号线通过0sD的黑色地线跑走了,飞控姿态读取罗盘信息错误,然后就亲吻大地了。个人拙见

网友:
我买的n3 自己没注意线也搞反了一次,上电就叫,还好没烧 万幸啊

网友E:
这情况炸机损失找osd卖家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情况炸机损失找osd卖家负责

一句返厂就打发了,炸都炸了,我只想说返NMLGB

网友:
作死的还是要死的,我不是火里泼油,搜不到星还强行升空,找死,没碰他人回去还神吧,机子出状况绝不能升空

网友:
还好我没买

网友F:
安慰一下LZ,碰到这样的情况的确很恼火,商家应该赔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安慰一下LZ,碰到这样的情况的确很恼火,商家应该赔偿

一般来说,商家不会对因全用产品而产生的后果负责,只会对产品本身售后,所有商家都差不多一个样。

网友:
我買的N2,看過接線應該沒錯,但接好OSD後顯示沒有GPS. 之前有問題已換了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