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通电后,只响一声,自检没过怎么解决?

楼主(2015-03-04):
直升机通电以后电调为什么只响一下,平时是三声,只响一下应该是自检没过吧,然后我就这样把飞机飞起来,飞机的尾巴隔一小会儿就会抖动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大家指点

网友A:
1.检查电调与马达的连线,看是否脱落;
2.看遥控摇臂是否复位。

网友B:
看电调说明书检查

网友C:
检查电调与马达的连线
重新设定油门行程
你这个情况只想一声多半是油门拉杆没关到底造成的。

网友D:
有可能LZ太着急,🐔动了

楼主:
谢谢大家,按照说明书重新设定了电池类型,普通,锂电池类型,结果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