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自己做固定翼···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5-03-04):
新手想玩固定翼,之前玩船··所以设备有一些··又补充了一点··
目前手头有好盈天行者40A电调,XXD2212电机KV1400,APC7*5和8*6的桨各一个,辉胜9G舵机4个,各种型号3S电池若干,1500毫安---5200毫安,都是25C或者30C的。
想做个KT板前拉像真机,问题出来了··
1.如上述配置翼展该做多大,有翼型的那种不想做单片KT板机翼的,场地限制不想做太大,太小又怕升力不够,适中就可以
2.还有就是电机的安装是与机翼一条水平线吗··看有人这么说过··但看了很多像真机似乎都不是在一条线上
3.电机安装是与机身平行呢还是稍像上翘几度形成一个向下的推力线呢?
4.以前玩船的时候电机会有很大的反扭力,调整不好就跑偏,比如之前的3650无刷电船得用5200毫安3S的电池才能压住抵消反扭力,飞机应该也会有这种情况,请教该怎么解决呢?
上述问题望高手详解,不胜感激··呵呵····

网友A:
飞机的反扭力没那么大,新手不联系自己做,好好练练模拟,你的设备可以买个塞斯纳182空机,好飞好装,这个飞机你还需要买两跟5mm宽的碳片,一个无刷马达座,楼下给你发马达座图片,避嫌连接我就不发了,淘宝一搜就能搜到

网友B:
这个kv的2212适合80cm左右的翼展。要想自己做,那就找张微风的图纸把,做成080cm左右的翼展一般前拉机都是下拉,右拉角,不过不做问题也不大,起飞后微调一下就行了,新手感觉不出来区别的。

网友C:
建议首先练好模拟器,注意是练“好”,再买成品机飞,然后再考虑自己做飞机。

网友:
记错了,是塞斯纳747,不是1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的反扭力没那么大,新手不联系自己做,好好练练模拟,你的设备可以买个塞斯纳182空机,好飞好装,这个 ...

多谢指导···碳杆和碳片都有··1米各四根,电机座和桐木条也有备,准备工作做的比较充分··呵呵···主要是为了省邮费
其实买成品空机和买材料自己做价格应该差不了多少···只是希望体验制作过程的乐趣和成功后的成就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碳杆和碳片都有··1米各四根,电机座和桐木条也有备,准备工作做的比较充分··呵呵·· ...

不是182,是747,打错了

网友D:
我也是以前玩船、后玩飞机和车的,建议先买成品,再自已做。97包邮的塞斯纳正适合你已有的配置。

网友E:
别折腾做飞机了。时间花了。没做好还不好飞。以前我们做飞机是因为飞机太贵,炸了心疼。现在练习机100元就可以买到了。买成品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kv的2212适合80cm左右的翼展。要想自己做,那就找张微风的图纸把,做成080cm左右的翼展一般前拉机都是 ...

请问下··下拉是不是就是推力线的问题··之前做过风力船·后推的···为了让船头不往水里扎就把电机头上翘几度···形成一个向下的推力··让船起滑····飞机应该是同样的道理吧··还有就是你说的右拉是什么原理呢···是不是就是抗反扭力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首先练好模拟器,注意是练“好”,再买成品机飞,然后再考虑自己做飞机。

呵呵·希望尝试一下自己动手· ··因为之前玩船就是自己动手做起的····毕竟不是为了竞速··只是爱好罢了··要求不是很高·····感觉理想就可以了····成品机就失去了很多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以前玩船、后玩飞机和车的,建议先买成品,再自已做。97包邮的塞斯纳正适合你已有的配置。

我理解的应该是翼展1米左右··所以补充的配置就是按这个标准选的···成品机基本按说明组装都会飞···所以没有成功的成就感和失败的挫折感·····所以打算放弃成品···
其实购买配件的价格比成品机的价格差不了多少···希望的只是一个制作的过程和满足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折腾做飞机了。时间花了。没做好还不好飞。以前我们做飞机是因为飞机太贵,炸了心疼。现在练习机100元就 ...

炸了就再做一架··呵呵···磨练一下自己的耐心·····之前玩船也是一样···做了差不多5艘各种材质的船··烧了N多马达··爆了不少桨····现在船桨一大堆···塑料的铜的CNC的··各种型号····,最终出来了一艘比较理想的船(纯属娱乐,和竞速无关)···可第二次下水便撞了···呵呵··不过还是得继续······老婆都说做了一年到头也没个过年的···呵呵······实际有个过年的··只是没下水·····
所以延续玩船的任性继续玩飞机·····希望体验成功与失败的过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应该是翼展1米左右··所以补充的配置就是按这个标准选的···成品机基本按说明组装都会飞·· ...

哦!明白了!看来和我一样,也是个喜欢制作的!那也好,若是新做,建议做FT(FLITE TEST)的机子,好做,其中上单翼的如“Old Fogey”等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明白了!看来和我一样,也是个喜欢制作的!那也好,若是新做,建议做FT(FLITE TEST)的机子,好做, ...

新手不懂机型·百度了一下··你说的第一种貌似二战机型··机翼在下边···起落架在机翼上··考虑着陆时机翼强度问题不好把握所以放弃···第二种似乎还适合··似乎是塞斯纳机型···机翼可拆卸··制作比较方便···

网友:
塞斯纳机型便是上单翼,此类机型有两个好处,一是飞时不易失速、稳定性好、适合新手;二是机翼容易做成可拆卸的,不占地方,容易携带。

楼主:
潜水很久···所以也有意此机型··对于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人来说做出这个样子是很简单的·花些时间就可以了····可关键就是电机的安装····是平行于机身呢还是形成某个角度的推力线呢·····

网友F:
FT(FLITE TEST)是系列,Old Fogey是其中一款,慢速好飞
1.如果做Old Fogey,按照图纸原尺寸打印就可以了,ft的飞机基本都可以用2212。
2.电机与机翼不一定在一条水平线,不知道别人有什么讲究,但我自己做的没有刻意对其过,有些机型也不是对齐的
3.电机安装是向下向右倾斜少许,有人说3度也有说5度。
4.电机右下拉就是为了克服反扭,当然自己diy的没有那么精确,也是会需要调整舵来修正的

以上是个人看法,有不对的楼下继续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F:
FT(FLITE TEST)是系列,Old Fogey是其中一款,慢速好飞
1.如果做Old Fogey,按照图纸原尺寸打印就可以了 ...

多谢指导··呵呵· ··得空就先开工做机翼···边做边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