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陀螺仪设置

楼主(2015-03-04):
有谁知道这个陀螺仪如何设置啊

网友:
非耐克斯的单轴陀螺仪,最好问淘宝客服,要份说明书

网友A:
可参考下飞越GY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参考下飞越GY650

谢谢,好像还挺复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好像还挺复杂的

主要设置左右修正方向,尾变距滑套左右行程设置好不要撞墙,尾舵机宽窄频选对就行了,感度可在控在设置。

网友:
参照楼上的 没错。我的450 一直在用

网友:
貌似凤凰,,,,,骚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