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调试问题

楼主(2015-03-04):
有风天飞的时候风一来机子就往上窜的厉害。好多视频里看到机子基本不动的是调试问题?我现在有风天基本不敢飞一直在补螺距、求指导啊飞起来了是飞机玩我啊不是我玩飞机、现在这季节天天有风我还怎么练习啊

网友:
螺距油门曲线没调好,控制得不好。都调好的话,风大点也不怕

网友:
转速调高,螺距调低。

网友:
正常现象,及时调解油门就行了。浆高速旋转时形成一个类似封闭的平面,遇到风就象风筝一样受力,向上飘是必然,只能是降低点油门,飞久了就习惯了

网友A:
LZ,你是不是觉得不动油门/螺距飞机就一定停在半空不动呢?

网友:
转速调高,螺距调低,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练的少,别人飞的稳都是时间堆出来的

网友:
开定速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是不是觉得不动油门/螺距飞机就一定停在半空不动呢?

那是你说的我没那么认为,像你这样说那还出那么多飞控做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练的少,别人飞的稳都是时间堆出来的

我是练的少工作忙根本没多少时间飞还有就是没人带调试都是一个人折腾

网友:
手动机不动,手不动机动

网友:
练模拟器大风下悬停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