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架四轴配两个富斯8通接收,用同一个富斯9控可以吗?

楼主(2015-03-04):
家里已经有一架四轴配的是一个富斯9控和一个富斯8通接收,现在购买了第二架四轴不想再另配一套控设备,所以想再买一个富斯8通的接收机安装在第二架四轴上,并和原来的富斯9控对好频

那么问题来了

1、首先两架飞机不会同时使用,那么同一个富斯9控可以分别和两架飞机上的富斯8通接收对频吗?会不会和第二架飞机上的新接收机对好频后就控制不了第一架飞机上的老接收机了?
2、假设和两架飞机上的接收机都对好频后,下次再使用的时候不用再次和这两个接收机再对一次频了?

网友:
可以的,我就是一个富斯9控,3个8通接收机装在3架飞机上,刚开始对好频就可以了

网友:
再来10个都可以。

网友:
相同的频点,当初设置好之后,一个遥控可以控制N台机器上的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