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一台cnc雕刻机来加工中心板,什么型号的合适?

楼主(2015-03-04):
想入一台cnc雕刻机来加工中心板,cnc多大有效行程合适???

网友A:
来图加工   你要做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图加工   你要做多大的

现玩小机,想玩专业的航拍机,所以想入手一台cnc 雕刻机,不知道买多大有效行程的。主要是不知道一些主流大八轴中心板的尺寸

网友:
3040 1.5kv足夠了,要是真的要大機,4060....

网友:
同求推荐品牌和型号

网友B:
h高端啊,不过离成功远了点

网友:
之前買了台3040全鋁的雕刻機,看著漂亮什麼都新的,但是一些小問題給退了,對不起這位老闆....不過10000多退9000,後來找了半天想想買個二手的好了,反正知道雕刻機是怎麼一回事了,新舊好像也沒有太大差異,找了半天,有一間店說賣二手機,電話一問,其實就是新機出貨,只是老闆不想跟客戶磨激半天,熟手你自己整,有問題包換,價格當二手賣...這個我喜歡,反正就是愛折騰
推薦這間X寶店,主要是便宜反正能用查這個型號(TK3521)<--尺寸是小了點350*215*70mm(全鑄鐵機身),4軸雙水冷我買不到5000這個價格老闆不教使用,全新教你使用6000左右吧...反正尺寸規格很多種
PS.出貨就跟你網上看到的圖片一樣,木箱打包好,"電機是日本二手的,一年包換",簡易手輪也有附,對刀器...配件都齊的,不到5000也行了,另外水泵很粗壯直接放水桶的那種很醜,買了個小的水泵準備自己改個水冷液的小盒子來用

如果不想買太貴又能用到雕刻機,這間還是可以推薦的,缺點就是老闆脾氣大...可能忙吧,不過旺旺問問題還是有答覆的,只是慢>_<,這兩天剛調好機器還在試,有空發圖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