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懂电子的老师霍尔传感器共用的问题

楼主(2015-03-04):
本人想用一个霍尔传感器的脉冲信号来同时给CDI点火器和GY701发动机定速器还有转速表用,可以吗,要是可以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要是不可以的话,能改吗?需要怎么改装?希望各位高手大侠赐教,先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霍尔的脉冲信号?意思是你用一个开关式的霍尔传感器,那么此帖在哪里?

网友:
磁铁,打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的脉冲信号?意思是你用一个开关式的霍尔传感器,那么此帖在哪里?

用一个磁铁,装在发动机输出轴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一个磁铁,装在发动机输出轴端

没啥问题,通常情况下多个直接并联没啥问题,如果驱动不了的话,可以加一个运放做电压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问题,通常情况下多个直接并联没啥问题,如果驱动不了的话,可以加一个运放做电压跟随器

谢谢,但是我是小白,你能说的详细点吗?什么是运放,还有就是定速器的霍尔好像是什么渐变的,不是开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是小白,你能说的详细点吗?什么是运放,还有就是定速器的霍尔好像是什么渐变的,不是开关的 ...

模拟量输出的话就不适合并联了。另外两个可以共用,一般用不到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输出的话就不适合并联了。另外两个可以共用,一般用不到运放。

明白了,谢谢您,以后要是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还要请教您

网友:
有两种方法,有此CDI点火器有转速输出端,没有输出端的你可以接个光藕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