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看看naza lite 飞控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5-03-04):
naza lite 飞控连不上电脑 用的是原厂USB线驱动、调参软件都是官网下载。。。。。驱动、调参软件安装好后,飞控通电是绿灯常亮但是电脑上老显示 没有驱动连不上,电脑从新安装N 次系统,驱动卸载从新安装都不行请朋友看看怎么回事!在线求解!

网友:
克隆版的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系统?

win7 ,xp都用了

网友B:
差个usb什么的驱动文件,具体看官网解决方法

网友:
ghost版本系統容易出問題?
精減版也容易出問題?

网友:
我的也这个问题!如果LZ解决的请说明下解决办法!

网友:
电脑问题。你找的系统简装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个usb什么的驱动文件,具体看官网解决方法

谢谢照你说的在官网上下载个小文件就可以,很神奇!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照你说的在官网上下载个小文件就可以,很神奇!谢谢!

之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C(2015-05-04):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下的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下的什么软件?

从官网上下载一个小文件就解决了

网友:
不用了·!已经解决了~!谢谢了·!呵呵·!

网友D(2015-08-01):
引用 楼主:
从官网上下载一个小文件就解决了

请问楼主,小文件是哪一个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小文件是哪一个文件呢?

直接去大疆网站点你的型号,在点故障,里面里面有个小文件布丁下载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小文件是哪一个文件呢?

可以空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