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无法忍受,吐槽一下Gopro!!!?

楼主(2015-03-04):
某宝上买的黑狗4盒装一年保,春节前到手的,开始用的很好,4K的清晰度确实很细腻,挂在精灵2上,用H3-3D云台拍出的画面也很稳,在风不大的情况下,几乎没有果冻效应。2月27号上午,用的还是好好的,下午拍的时候,起飞2分钟,就死机,导致地面显示器黑屏,当时飞行器已经飞出很远,幸好在GPS模式下,靠着OSD上的数据指示返回。之后黑狗4就无法正常使用,开机后录制一段时间就死机,有的时候可以录个十二三分钟,最短录个五十几秒就死机。有的时候死机,机器摸着并不热,不像是过热死机。
用的SanDisk Extreme 64GB microSDXC1 卡,就是GOPRO官方推荐的,卡应该没有问题,电脑上格式化、GOPRO上格式化都试过了,也会死机。电池也是原厂的。

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今天上gopro官网,想按照卖家的建议,重新烧写一下固件,结果,gopro官网全部指向了天猫gorpo官方旗舰店,support什么的都没了!难道Gopro现在的中国区业务全改成开网店了?!真他妹的太不务正业了!

网友A:
中国的ip访问全都会被自动跳转……或者你可以找旗舰店的客服要~

网友:
找旗舰店的客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的ip访问全都会被自动跳转……或者你可以找旗舰店的客服要~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死机现象呢?

网友:
是郁闷啊!

网友B:
试试别用4K,看死不死机

网友:
這情況我遇過,我第一台黑狗4也是這樣,重刷無效,後來直接送原廠售後,換台新機就好了

网友:
狗3+同样问题的发来慰问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别用4K,看死不死机

1080P一样死机,准备给卖家返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80P一样死机,准备给卖家返修了

那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C:
你的卡哪里买的?还有不建议FPV直接把Gopro当摄像头,最好另接一个700线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的机器应该是传感器出问题了,我修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原因是GOPRO的设计缺陷,传感器在工作时温 ...

银狗4也出现过类似问题,不过已经被我飞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的机器应该是传感器出问题了,我修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原因是GOPRO的设计缺陷,传感器在工作时温 ...

有可能是这样的,我之前也怀疑是过热问题导致的。因为黑狗4这个死机有时不是完全死机,他录像的时候,是可以把机器异常前的文件完好保存下来的,说明程序没有完全跑飞。异常后,按录制键会响一下,但显示屏上没有反应。但似乎又不太像过热导致的,有时冷机(环境温度15度左右)下开机,五十几秒都会死;有时在热机下也可以录个十来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卡哪里买的?还有不建议FPV直接把Gopro当摄像头,最好另接一个700线摄像头

卡是京东买的。Gopro当摄像头在姿态模式下飞远,确实有风险(gopro死机后图传上一片黑的风险)。但Phantom2带了云台、狗和图传后以及接近极限重量,再接一个**摄像头不太划算,而且这个**摄像头取景也和狗不一样。

网友:
看着好脆弱的样子

网友:
高大上的GoPro也不靠谱啊

网友:
任何电子产品都有故障率的,有问题就马上去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