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 有没有不需要POS文件就可以拼接正射图的软 ...
请教各位大师 有没有不需要POS文件就可以拼接正射图的软件 谢谢!

楼主(2015-03-04):
请教各位大师 有没有不需要POS文件就可以拼接正射图的软件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hotoscan
谢谢!

网友B(2015-07-10):
有pos拼的也不是正射图,要进行像控,空三加密,光束平差,建模等处理后才是Dom,否则就是一般的图像拼接,ps可以自动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