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维宏卡能不能接伺服电机

楼主(2015-03-05):
今天淘了个维宏卡,结果吐血的发现,运动卡控制步进就可以控制三个,控制伺服只能控制一台
,接二个伺服驱动的话有一个就不能走,(伺服驱动器种电机都是好的)第二个伺服驱动一给脉
冲就亮红灯并闪烁,维宏卡是否有分伺服版或步进版。
跪求高手指示,感激不尽

网友:
伺服错误代码是什么?一般不会有这种问题。。。能驱动步进就可以驱动伺服。。。

网友:
好像脉冲频率高的好些。

网友A:
有些伺服控制器不能接维宏卡   我做的的有一款安川的就不能接   好像是维宏卡的频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伺服控制器不能接维宏卡   我做的的有一款安川的就不能接   好像是维宏卡的频率不够

不存在频率不够的说法,就是1HZ的频率伺服照转,还是看看你的设置对不对吧。

网友:
我是通过上海安川售后了解到的     电机开机就转几秒种后停止  怎么设置都没用

楼主:
已经解决,感谢各网友的回复。原因就是第个伺服的线错了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