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自动返航降落会跳几下

楼主(2015-03-05):
如题,我刚买回来也有测试过自动返航降落,没有这样跳,前2天又测试下怎么会跳了呢,奇怪,大家有吗?

网友:
看生产年份,属兔的精灵容易跳。。。

网友:
楼上真会开玩笑

网友:
跳几下什么意思呢?是降落在地上跳动还是在空中降落的时候上下窜几下?

网友:
正常 快接触地面的时候稍微补点油门 基本可以避免

网友:
测这玩意干啥,哪天飞不回来就开心了......

网友:
没事的    不要担心

网友:
气压计决定高度的多少会有点误差,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不敢玩高级功能,降落时直接用手拿住,安全可靠!两次变割草机的教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不敢玩高级功能,降落时直接用手拿住,安全可靠!两次变割草机的教训。

用手接住 难度和风险更大 除非地面复杂无法降落 作权宜之策 供我等新手借鉴

网友:
自动降落如地面平整 跳1-2下 偶尔换个点再跳1-2下

网友:
已进入羊年模式

网友:
快回来的时候还是开控接管吧,不止一次说了:自动回航带来的问题比它带来的好处要多(当然这句话也是引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手接住 难度和风险更大 除非地面复杂无法降落 作权宜之策 供我等新手借鉴

毫无风险!真的,降落时稍微不小心降落到不平的地上很容易侧翻打浆。
先降到用手可拿得高度,用手抓住鸡腿,左手收油门就可以了。

楼主:
今天把4架飞机都在同一地方测试,3架精灵2 1架H4-680  飞的位置也差不多,大约高60米 200米远,只是最早买的精灵2(大约2014年1月买的) 自动返航降落稳稳的,后买的2架精灵2 都会有蛙蛙跳几下,H4-680  自动返航降落稳稳的,以上只是测试下,很少用的,其实一键返航有时真的也会救我们的JJ的,自动返航降落4架飞机地点误差3米

网友:
气压计问题不影响的  一般我都是用手把飞机控回地面的

楼主:
我也是这样的,快到换手控

网友C:
这么小的机子用手接正常,我也常手接, S1000就难度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毫无风险!真的,降落时稍微不小心降落到不平的地上很容易侧翻打浆。
先降到用手可拿得高度,用手抓住鸡 ...

一只手可以收油门? 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只手可以收油门? 解释下

可以的,我送戒指都是这样做的,因为飞机有挂东西不能降落的

http://a3.qpic.cn/psb?/V11IH40X3GZVKj/aR2zAmBDQO3lM.IN*9difBCWdVkgf9*cKtTqN9BOHRM!/m/dKidEHb7QAAAnull&bo=KwQgA0AGsAQFCNU!&rf=photolist&t=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只手可以收油门? 解释下

可以的,我送戒指都是这样手接的,因为飞机有挂东西,不能降落的

http://b197.photo.store.qq.com/p ... f=photolist&t=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机子用手接正常,我也常手接, S1000就难度大

S1000接不了的,找死

网友:
自己小心就好。680的也手接,但不是经常接,就像220V电压一样,你懂她,才不会电你。

网友:
精灵的降落我也是用手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只手可以收油门? 解释下

右手抓住精灵的鸡腿,左手将油门拉低,直至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