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下2款1米2的3d机怎么样

楼主(2015-03-05):
一直飞天翼的1米2epp,最近挂了,然后淘宝发现有下面2款,一款是轻木蒙皮的,另一款貌似和天翼那个一样的做法,就是不知这2款有没有天翼那个好飞,所以想请教大家~

网友:
看起来第一款质量好些,涂装更有辨识度。

网友A:
LZ如果还是想飞EPP的话还是天翼的巴适些,想上轻木那就不纠结,选第一款。话说342性能貌似遭到很多模友诟病,俺没飞过342,望LZ谈下342的赶脚

网友:
想要动作精度的话就选轻木的,如果简单玩玩就选EPP的,EPP的也相对结实点,曾经玩过一台120的DIY的EPP3D机,服役一年半送了人

网友:
轻木机要好一些。

网友B:
就是它,很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如果还是想飞EPP的话还是天翼的巴适些,想上轻木那就不纠结,选第一款。话说342性能貌似遭到很多模友诟病 ...

我也一直飞342,没有飞过其他飞机,没对比,也说不出什么不同

网友:
刚装上,雪太大,还没飞过

网友B:
用得fms3648电机,4s2200电池,动力足够

网友C:
第一个我也有 这飞机重心太前 要配重 3d动作就别想飞了 老老实实天翼吧 唉 我最近也打算搞个30e 楼主可以一起交流交流 联系方式5261259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得fms3648电机,4s2200电池,动力足够

太暴力咯,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我也有 这飞机重心太前 要配重 3d动作就别想飞了 老老实实天翼吧 唉 我最近也打算搞个30e 楼主可以一 ...

你是说那个全轻木蒙皮的么。??还是那个epp蒙皮的?。天翼的我飞过,这不看这2个便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它,很精致

是挺漂亮的,就是不知好不好飞,你试飞后和我说下吧,可以我就买个,要不就买天翼的了

网友:
我出一个这个轻木机。。。

网友D:
342 这个机型 基本上性能不怎么样。 唯一好飞点的342 只有天翼的15E 像真EPP,飞飞航线 吊吊机 蛇滚2下 没什么问题,再往下走就比较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42 这个机型 基本上性能不怎么样。 唯一好飞点的342 只有天翼的15E 像真EPP,飞飞航线 吊吊机 蛇滚2下 没 ...

推荐一个好点的呀,天翼系列epp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个好点的呀,天翼系列epp的

最新款的SLICK V2 15E ep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新款的SLICK V2 15E epp

谢谢,下个飞机考虑这个

网友:
都不错
哪个都行

网友:
30e级别轻木慎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