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 遥控在NAZA V2无法使用失控返航,技术请进

楼主(2015-03-05):
买了AT9遥控,之前使用SBUS链接方式,关掉遥控,NAZA 能进入失控保护,失控返航模式。但通道需要9个通道。SBUS 无法实现,所以只能采用普通链接方接入接受器。但这样接法。关掉遥控就无法进入失控保护模式。请问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A:
可以的 我也是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我也是这样用

你也是普通接法用6条舵机线连接飞控和接收机么?但我关掉遥控不会闪黄灯。还是继续GPS模式。调参软件也没有显示失控模式。

网友:
我是用s-bus连接的。naza我没有用到9通道。 1234+5,6,7已经可以控制云台了

网友:
sbus也可以失控保护啊

网友B:
控里面失控保护设置了吗?我就是普通连接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里面失控保护设置了吗?我就是普通连接的,没有问题

控里面要设置的么?我之前SBUS模式好像都没有专门改。控里面的失控设置要怎么改?

网友C:
Sbus有几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Sbus有几个通道?

貌似AT9 的SBUS 有9个通道吧。但精灵的phomton 飞控 只用到6个。另外俯仰另外输入不再SBUS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