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防雨云台

楼主(2015-03-05):
折腾了三个月的样子,目前2轴可用了,超轻,炸了能完全保护狗,有一点点防雨性能。

塑料打印件可以算是消耗品,等后面继续优化结构强度和重量。

楼主:
补个cad图

网友A:
狗狗要散热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狗要散热哦

恩,那再加点气流导孔,免得变热狗

网友:
俺也有此想法,等有空了弄。

网友B:
不错啊。有点像工业级别的配件了。

网友C:
下雨还是不飞了吧

网友D:
不错,,想法很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有点像工业级别的配件了。

多谢褒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雨还是不飞了吧

毛毛雨吧,大雨还是不飞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想法很好,支持

后面装电机调试

网友:
真是能工巧匠啊

网友:
帮狗套上雨衣 再再云台里加满水就不怕散热了问题了

网友E:
创意很不错。目前3D打印多用ABS或PLA材料,推起来貌似不轻,要想办法做轻;还有扰流可能也要考虑进去。

网友:
不知道 重量如何

网友:
重心,重心

网友F:
也曾有过此种想法,但现在发现可以用监控球罩代替,全封闭,透光率97%,重量轻,还可以在后面开几个散热孔。 不知这个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曾有过此种想法,但现在发现可以用监控球罩代替,全封闭,透光率97%,重量轻,还可以在后面开几个散 ...

重量?

网友F:
这个还真没称过,但看样子不重,直径130mm的两个估计应该在100克以内,亚克力材质,很薄。两个130mm扣上狗云台正好。云台完全封闭还没有了螺旋桨气流的干扰,稳定性也能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真没称过,但看样子不重,直径130mm的两个估计应该在100克以内,亚克力材质,很薄。两个130mm扣上 ...

不错,我去淘宝看看,弄点现成的罩子,再做个奶罩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创意很不错。目前3D打印多用ABS或PLA材料,推起来貌似不轻,要想办法做轻;还有扰流可能也要考虑进去。

目前三件塑料40g不到。扰流得看电机扭矩,觉得这个风阻比裸奔小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三件塑料40g不到。扰流得看电机扭矩,觉得这个风阻比裸奔小得多。。

那就果断上天再说,

网友G:
这样的话云台重心是不是要重新调整?重量增加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话云台重心是不是要重新调整?重量增加不少

目标就是不需要额外配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厉害啊

三个字哥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真没称过,但看样子不重,直径130mm的两个估计应该在100克以内,亚克力材质,很薄。两个130mm扣上 ...

这个俺也考虑过,使用罩的好处还能很好的减小风阻的影响,重量可以接受,唯一的就是这个罩的材质必须足够好,不然会引起眩光,透光度下降等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