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问题解决,谢谢朋友们的热心帮助

楼主(2015-03-05):
!!高一!!问题解决,谢谢朋友们的热心帮助,非飞机本身原因

网友A:
占个沙发慢慢看!

网友B:
好像云台在抖唉,是下拉式还是下压式的减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个沙发慢慢看!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云台在抖唉,是下拉式还是下压式的减震呢

高一套机,下压式的,我倒觉得云台没问题,飞机抖的厉害点,慢慢飞没问题,难道我飞太快了,10米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米,额太快了吧

还行吧,你是觉得10米就很快,还是觉得10米对高一来说很快呢?
看我的测试视频,高速那个,手动模式飞的,肯定超过10米的

网友C:
10米每秒吗?  这是为了帮我测试那个快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米每秒吗?  这是为了帮我测试那个快拆吗?

原来是你,这马甲也太明显了嘛

就因为用那个东西麻烦死了,装上测一次,拆了测一次,我真希望这个小东西没问题,实在很方便,不舍得放弃。

刚才跟陈导确认了,高一真的可以飞20米画面可用

网友D:
我的高一手动模式虽然没有满油门测试过  但飞过13  还真没出现楼主这个情况

网友E:
怎么 这么抖,我手动飞15米都稳得一塌糊涂,高一套,楼主是不是云台重心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嘘嘘嘘!!! 我这个是大号  那个才是马甲

你这个应该是姿态飞的吧!

呵呵,好吧
我GPS设10米

那就看看官方怎么个快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高一手动模式虽然没有满油门测试过  但飞过13  还真没出现楼主这个情况

我也纳闷~~~~

说下你的参数设置,我现在都有点懵了,忘了当时用的到底是什么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 这么抖,我手动飞15米都稳得一塌糊涂,高一套,楼主是不是云台重心没调好?

当时有风吗?

问下你的感度设置

网友F:
感觉是气温太低减震球硬化造成的。
每个角原来是3只减震球,试试每个角拆掉1只。
另外,可以试试直接安装原装桨,不用快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气温太低减震球硬化造成的。
每个角原来是3只减震球,试试每个角拆掉1只。
另外,可以试试直接安装 ...

谢谢建议,温度肯定会有影响的,我回去试试看

快拆都会拆下来直接装桨测试的,也好有个对比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客气!
小弟试过每角拆掉2只减震球,只剩1只,每拆1只都会好转一些。
关于快拆,小弟也试过,确实是 ...

我测试的时候都会拆掉快拆对比一下的,快拆对于这个架子来说真是太好用了,实在不舍的放弃。

你是哪里的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厂家能开发出更好的方案。
小弟是广东的。

你那里温度不至于低到减震球太硬吧

听说新款高一有快拆,看看如果有好方案就弄一套,不过现在这个其实也可以,只是震动确实存在,不太激烈的飞行影响不大

网友G:
请问一下两组5200Mah飞T810续航多久!1组10000和两组5200并联哪个方案续航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看你帖子 你是改了配重挂5R 之类拍的?我们最大5 6级风 都飞过,也是很稳的,地面三脚架 都要吹倒 ...

谢谢答复,有你这样的效果我心里就有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两组5200Mah飞T810续航多久!1组10000和两组5200并联哪个方案续航长一点?

两组可以飞18分,按重量算肯定是一组10000万时间长啊,重量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测试那段时间刚好气温比较低。或许是机子震动太大而避震球不是主要原因。

好的,抄收了,我再试试

网友H:
我也买了快拆,我东西回来装上看下会不会出去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不快,今天下午我还飞了20米每秒呢

我也这么觉得,目前状态不是标配,不能那么要求,回头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买了快拆,我东西回来装上看下会不会出去果冻

果冻不会有,感觉偶然的高频震动可以和这个有关,不过影响不大

网友I:
不用快拆的测试结果出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用快拆的测试结果出来没有?

我做过拆下快拆桨夹的测试,桨夹在我这里没有造成明显的不良影响

现在看来就是相机的问题了,准备换相机了。

用朋友相机测试明显改善。

网友J:
相机会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相机会有什么问题啊?

自我安慰而已

官方无人回复,玩家倒是热情,但是解决不了问题

有点小失望,正琢磨是不是应该卖掉

网友K:
你真折腾啊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真折腾啊兄弟

活着就是为了折腾嘛,不然有什么意思

网友L:
请发航迹文件给我吧,看一下高速时飞机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再找找云台和相机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发航迹文件给我吧,看一下高速时飞机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再找找云台和相机的原因

怎么发给你?

网友I:
你是用了快拆机构,挂着5N再加配重飞的?配重还是480多克?是不是跟这些个有关系?
卸掉快拆机构,借个GH3装上测试一下吧,全部原版配置高速飞一下,要是还是画面不能看,那才是机器真的有问题。

网友:
这叫果冻……不是震动,主要的问题应该在你的快门速度上,快门速度太高了,减震球天气冷会变硬不过零下三十度我飞过,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是用了快拆机构,挂着5N再加配重飞的?配重还是480多克?是不是跟这些个有关系?
卸掉快拆机构,借个GH3 ...

测试过改善很大,只是发现视频偶尔的高频震动,下来才发现云台调整螺丝未锁紧,时间关系就再没试

之前咨询过陈导,震动应该就是螺丝未上紧造成的

总之一直是不顺利,什么事儿都一样,也淡定了,没什么时间只是偶尔玩下。

谢谢关注啊

网友M:
楼主的是颤振吧,建议检查螺丝云台imu的精度高了,螺丝松动很容易造成云台高频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知道你快门速度是多少?我们一般都是50或100,几乎没出现过果冻,我也是快拆桨夹和你一样

快门和你一样,一般白天100,晚上50

果冻也只是这一次,那时是默认参数 晃动是160,后来降低就好了。

经过反复对比测试,桨夹确实无明显不良反应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是颤振吧,建议检查螺丝云台imu的精度高了,螺丝松动很容易造成云台高频震动

开始确实因为相机固定造成了你说的那种情况,云台自激。

后来处理过再没出现

谢谢关注

网友:
桨夹很好用的,之前有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