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0AV3电调的问题,通电觉得不正常,看视频。

楼主(2015-03-05):
     通电123叫完后不是直接电池数确认,而是中间还暂短的滴,滴,滴。请教大侠们这是什么情况,怎么处理。控是FUTABA T8FG

网友:
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试过,但好像校不好,,将油门打到最高点后,123叫后,不是滴滴连叫两下,而还是滴,滴,滴,每2秒滴一下,后直接进入了编程模式,求解,

网友A:
可能是电调插错插口了。

网友:
感觉是行程的问题,你现在上电的时候是油门最低吗?

网友B:
什麽接收?

感觉是上电後没接收信号,等了一会才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但好像校不好,,将油门打到最高点后,123叫后,不是滴滴连叫两下,而还是滴,滴,滴,每2秒滴一下 ...

大侠,油门最高,上电,123,油门最低,搞定~~~

网友:
实在不行就插个舵机上去试试

网友:
感觉7楼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调插错插口了。

嗯 ,100A的V3是有两条线,,我是把ESC的那条线插在T孔里在,,另一根,插多的副通道,,有时候不插,但也是一样的,,就这样不直接确认电池数,,之后我推油门,电机还是会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油门最高,上电,123,油门最低,搞定~~~

没用,这样也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麽接收?

感觉是上电後没接收信号,等了一会才有。

你说的这个也有可能,我换个接收试下看,,
FRSKY 8SBUS的那种副厂接收。

网友D:
3通道反向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3通道反向了么?

反向了。。FUTABA控,好像都要反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也有可能,我换个接收试下看,,
FRSKY 8SBUS的那种副厂接收。

试试接收先上电,确认信号正常,再插上电调看看怎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反向了。。FUTABA控,好像都要反向。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我的t8不反向就这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我的t8不反向就这声音

不反向跟我这一样的情况吗?通电后,不是直接响电池数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反向跟我这一样的情况吗?通电后,不是直接响电池数么?

不一样,后半段声音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样,后半段声音是对的

嗯 ,我的是123,停两秒,滴一下,停两秒,滴一下,然后又两秒才滴电池数。。。

网友:
bec有问题吧
看样子滴滴滴声过后舵机才动

网友E:
你的信号线插在vbar上还是接收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信号线插在vbar上还是接收机上

插在NAZA-H上在,

网友F:
Futaba的控,Sbus模式下,你直接把油门接在接收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Futaba的控,Sbus模式下,你直接把油门接在接收上吧。

接受机只有一根sb线连在naza上在,,其它线都插在naza上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信号线插在vbar上还是接收机上

之前用的vbar,工作都正常,现在用在naza上,之前naza用在570上工作也是正常的,只不过电调不一样,是k80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vbar,工作都正常,现在用在naza上,之前naza用在570上工作也是正常的,只不过电调不一样,是k80 ...

插到接收机上试试

网友G:
说明书上有各种故障音的解释,你这个好像是没跟控对上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明书上有各种故障音的解释,你这个好像是没跟控对上频

但为什么打舵都是有反应,推杆电机也转

网友:
是不是遥控器重开的新模型设置的啊?看看油门正反向?FUTABA油门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