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下面的百分比是怎么调的

楼主(2015-03-05):
模拟器练练直机,请问各位大虾 下面那排百分比是怎么改的,选择不到啊

网友:
沙发没了 帮顶 拿分

网友A:
我的模拟什么都不用调,只是打开3D开关就行!一扳开关油门到顶,3通控制螺距!

网友:
按方向右

网友:
油门曲线选高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模拟什么都不用调,只是打开3D开关就行!一扳开关油门到顶,3通控制螺距!

我的不调就感觉3D开关不起做用,不管开关打到哪油门向下发动机都会停转,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不调就感觉3D开关不起做用,不管开关打到哪油门向下发动机都会停转,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啊

你要把3通改为控制螺距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