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米塞斯纳求教

楼主(2015-03-05):
刚刚入手的1.4塞斯纳 准备买电机 在网上查说是原装电机是3536 但是我了解下来 这款电机连个牌子和数据都没有 不知道好不好用 (谁用过分享下)想入手郎宇2814但好像又要打孔(而且2814和3536谁的动力更强劲好用?) 谁知道3536这个电机的数据啊 我手里面还有郎宇2216KV1250 听说要垫高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两点 一是不影响美观 二是动力要足 我该怎么办?或者入手别的电机 本人动手能力不行 求大神帮解

楼主:
刚入手的

网友:
2814就是3536,你问一下商家,哪个电机可以用4S?可以的话,用4S,可以飞得很舒服,还能带个手机上去航拍。
KV选择800-900,11寸桨。
看图片上的这个电机,有点象新耀华的。

楼主:
我咨询个塞斯纳卖家 3536可以直接安装到机子上但2814就要打孔 不然放不进去  这不就代表3536和2814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咨询个塞斯纳卖家 3536可以直接安装到机子上但2814就要打孔 不然放不进去  这不就代表3536和2814还是有区 ...

3536,2814,这个是各个厂家对电机型号标识方法不同,一个是标外形尺寸,一个是标定子尺寸,目前都可以。你说的打孔,不打孔是另一个问题,各个厂家的电机安装螺丝的距离位置不一致,有的是4个孔等距的,有的是两两等距。是否重新打孔,这都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玩模型的,这点都没问题的。

网友A:
2216KV1250其实就够了, 3536和朗宇2814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16KV1250其实就够了, 3536和朗宇2814是一个级别的。

飞机动力宜大不宜够,特别是像真机,动力大,危难时刻能救飞机一把,平飞时可以小油门,1/2,2/3都可以,紧急情况一把大油门。飞过塞斯纳的都知道,这个飞机风阻非常大,所以动力要往大里配,否则遇到紧急情况,动力一点余量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动力宜大不宜够,特别是像真机,动力大,危难时刻能救飞机一把,平飞时可以小油门,1/2,2/3都可以, ...

额 有道理 谢谢了

网友:
1.2米塞斯纳我还配银燕2220呢,郎于2216级别的

网友C:
原厂电机应该可以上4s

网友:
1.2的塞斯纳,我当时怎么不再舍得点,非选了个X2212

网友D:
我是卖给你的那个,我的用的2217的电机40A电调3S2200的电池随便带手机上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电机应该可以上4s

4S应该很爽 但不知道是否能安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卖给你的那个,我的用的2217的电机40A电调3S2200的电池随便带手机上天了

我不是太相信XXD的电机 总觉的是虚的力不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飞机动力宜大不宜够,特别是像真机,动力大,危难时刻能救飞机一把,平飞时可以小油门,1/2,2/3都可以, ...

正解!塞斯纳风阻大,特别是侧风的环境下飞机易倾斜,但是动力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要素之一。好心态也很重要。莫慌张,随时准备复飞重新降落。电机座开孔问题也好解决,木质电机座,一个手摇钻搞定,网上50元左右。铝合金电机座,一把冲击钻搞定,网上100元左右包邮。祝爽飞!

网友F:
2814容易安装点,推荐和原配一样,2814 kv900

网友:
老鸟说的很对,动力应该有余量。

网友:
电机上应该有标KV值吧   你根据KV值来选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解!塞斯纳风阻大,特别是侧风的环境下飞机易倾斜,但是动力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要素之一。好心态也很重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2814容易安装点,推荐和原配一样,2814 kv900

3536不用打孔 那个好嘛

网友G:
大机动力强,抗风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3536不用打孔 那个好嘛

楼上说了,那个3536其实就是2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