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手机废物利用,摄像头换向航拍

楼主(2015-03-05):
同学有个旧手机,触摸屏碎了,但还能用,扔了怪可惜的,果断拿来把摄像头换了个位置,500万像素挂灰机上航拍还是不错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手机的重力感应,平放拍摄如果倾斜角度过大,视频回在横屏和竖屏间切换,如果侧立拍摄就刚好是横屏。

网友A:
牛人啊!!我用过漆包线

网友B:
不能设置屏幕锁定?费这么大事

网友C:
应该用漆包线。

网友D:
这焊工,不顶不行!

网友E:
这焊工,,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设置屏幕锁定?费这么大事

不是因为不能屏幕锁定才给摄像头换方向,是因为这样改了以后手机不用平面对着前面拍摄。那样不方便安装,阻力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焊工,,闲啊.

没事练练~

网友F:
密集恐惧症,整片柔性电路好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焊工,不顶不行!

也不算厉害,这排线不是很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用漆包线。

的确,只是手头没有合适的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密集恐惧症,整片柔性电路好看些

木有。。。

网友G:
不如用漆包线好,太粗了,不好看,还增加重量,但是diy精神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人啊!!我用过漆包线

手头没有合适直径的漆包线,只好用飞线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如用漆包线好,太粗了,不好看,还增加重量,但是diy精神赞!

的确,无奈手头的漆包线有点粗。

楼主:
手机上的摄像头和我们FPV用的那种不一样,手机摄像头上面只有镜头和感光元件,处理芯片在手机主板上。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根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