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压槽。

楼主(2015-03-05):
想问下,压槽,不是割槽,只想kt板少部分弯曲,那是把压的那边塑料膜压坏还是不压坏?目前压的时候总是很容易压坏表面膜

网友A:
kt板就是泡沫聚苯乙烯塑料板两面覆膜(聚氯乙烯膜),覆膜目的是加强板材强度。弯曲kt板,弯曲内侧皱褶部位的膜,已经与加强板材强度无关了。弯曲kt板,不必割槽、或直接压槽,但是可以把处于弯曲皱褶部位的膜,去掉一窄条,之后对裸露的窄条型泡沫压槽,这样的弯曲效果很好,且不影响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板就是泡沫聚苯乙烯塑料板两面覆膜(聚氯乙烯膜),覆膜目的是加强板材强度。弯曲kt板,弯曲内侧皱褶部位 ...

意思是把要弯曲的那面的膜去掉再弯曲的意思?

网友:
看似简单,工艺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把要弯曲的那面的膜去掉再弯曲的意思?

kt板价格低廉,属于“性价比”较高的航模材料。至于制作工艺可以非常精细,也有非常粗糙的。弯曲kt板工艺一例:将欲弯曲内侧覆膜,去掉宽度为1mm,用笔直的2mm的钢丝压槽,之后弯曲。

网友:
电烙铁,铅笔,可以用的工具很多,看你加工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