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可以放电使用但无法充电,找到了原因!【已修好】

楼主(2015-03-05):
电池一共用过三次!摔过一次,可以正常使用可以放电,但无法充电,DJI建议返厂,更换电芯,但感觉可以正常使用应该没啥大问题,就拆开了...
仔细查看后发现一个101贴片电阻坏了,还有个d10那个稳压二极管掉了!101贴片电阻网上搜了下几分钱一个!但d10旁边那个稳压二极管不知道型号,咨询DJI技术d10旁边那个稳压二极管规格,回复是没有相关资料!!!有知道型号的高手么?谁有废旧的电池是否可以转让下拆个小件

电池经过几个小伙伴共同努力~修好了!之前可以放电,但无法充电,拆开后一个贴片电阻和一个稳压二极管坏了……修好电池后为了检测其稳定性,经过测试飞行20分钟 高度在三米左右开始低电量报警闪红灯,随后降落(通过调参软件查看剩余电量19%)【感觉DJI电池里面设计稍有不合理,电池塑料壳上方四个支点受外力后肯定会挤压线路板,很容易导致电路板变形,原件损坏~】

网友:
看图标是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
好复杂的智能电池!

网友:
知道也不告诉你!我讲的是某疆!

网友A:
这个应该不存在型号的问题吧..上面不是都写了101么

网友B:
你买个相同电压值的稳压管就可以了,如果你想再保险点就买多个不同值的稳压管依次从高往下来回试一下不就行了嘛,再不行呢再买个电池回来看看是多大的管子,权当买个备用电池了

网友C:
让  玩电子的 一看就知道
某疆怎么可能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存在型号的问题吧..上面不是都写了101么

101是贴片电阻,d10那个不知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个相同电压值的稳压管就可以了,如果你想再保险点就买多个不同值的稳压管依次从高往下来回试一下不就行 ...

有三块电池 都没用多久~要收个鼓包的电池 在拆开替换下还行  新的都拆了 心疼啊

网友:
智能电池~~~~~

网友D:
DJI真他*黑 这电池要6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DJI真他*黑 这电池要600+

不是700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让  玩电子的 一看就知道
某疆怎么可能告诉你

H3-3D里面芯片型号都雕刻掉了(怕山寨啊)

网友:
找个3.3V的试试。
不过我觉得没必要用这个东西,把电路板拆掉,直接用智能充电器来充电,放电的时候小心点也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1是贴片电阻,d10那个不知道型号

去电器市场让老板帮忙看看也许能行

网友E:
LZ 透漏一下芯片的信号啊 !~

网友F:
就是个电池而已,厂家有必有做这么复杂吗,慰问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透漏一下芯片的信号啊 !~

被“打磨”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个电池而已,厂家有必有做这么复杂吗,慰问楼主

唉~

网友:
101就是10*10^1=100ohm的意思

网友G:
依我的看法,有其它部分故障引起局部电流过载,100欧电阻是烧坏的。如果简单的更换也只能短期维持,不建议更換。稳压管没看见,不便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依我的看法,有其它部分故障引起局部电流过载,100欧电阻是烧坏的。如果简单的更换也只能短期维持,不建议 ...

是电池摔了下~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