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windXP操作系统如何安装Gopro studio中文版?

楼主(2015-03-05):
我的电脑是WindXP操作系统,现下载的Gopro studio中文版不法安装,请大师指点。

楼主:
换什么样的电脑?

楼主:
现下载的Gopro studio中文版不会安装,请大师指点。

网友:
有中文版本的吗?

网友A:
同问 有中文版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 有中文版本的吗?

有Gopro studio中文版2.5 3 400

楼主:
这是网上找到的

网友B:
我来告诉你答案,首先没有中文版,至少我一直没见过,为什么安装不上去,是因为你这版本是2.5的,XP安装不了一个插件,这个插件只有WIN7以上系统才能安装,所以你最好是换个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告诉你答案,首先没有中文版,至少我一直没见过,为什么安装不上去,是因为你这版本是2.5的,XP安装不 ...

谢谢,我直接装会音会影好吗?

网友:
当然可以,但是会声会影貌似不能直接导入狗3+以上的素材,需要用类似格式工厂的软件转码后才可导入

楼主:
好吧还是改操作系统了用WIN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