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用航模的futaba遥控器来控制舵机控制板及其扩展单片机?

楼主(2015-03-05):
如题..

网友A:
futaba遥控器通过接收机,发给舵机的是重复频率50hz,基础宽度20ms的脉冲信号。舵机根据脉冲宽度动作。你的控制板或单片机需要做什么,或能处理什么信号,和遥控器的对比一下就有答案了。

网友:
多此一举,直接蓝牙,Wi-Fi就行。

网友:
用单片机读接收机信号比较靠谱

网友(2015-04-16):
引用 网友A:
futaba遥控器通过接收机,发给舵机的是重复频率50hz,基础宽度20ms的脉冲信号。舵机根据脉冲宽度动作。你的 ...

我想用天地飞的接受的pwm信号来控制电机驱动板 ,不过电机驱动板的pwm信号频率很高怎么才能改变接收机频率来控制电机驱动板从而控制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