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看大家都是用双天4250 510KV配50E

楼主(2015-03-05):
我看朗宇的3520 数据和力效都比较高啊 ,还比你这个CA10 便宜几十块。
不晓得可以用吗?高手指导

楼主:
我想问问大家  这个电机真的那么好吗 双天的没用过啊

网友A:
双天翼酷4250才170,很好用,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天翼酷4250才170,很好用,试试吧。

谢谢您,我也关注了,我了解的情况是这个电机功率比那个4250CA-10低10%这样,CA-10著名是50E 3D ,这个没有,我也觉得可能是双天故意这样营销。其实有3.2公斤  14寸桨我就满足,至于多飞2分钟 我还真不在乎

网友(2015-05-06):
没用过,真准备入一个

网友:
35级别的没用过,但是论拉力的话朗宇X2814、X2820真的都是同级别的标杆之作,瓦片磁钢,胶粘的比较结实,整体力量很足(当然也有KV值标低了的嫌疑),除了轴承档次不够以外,做工很不错了
总之3D玩拉力,可以尝试一下朗宇。见过个别高手专门用朗宇的,因为同级别确实要比双天暴力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