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内置罗盘校准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楼主(2015-03-05):
直接上图
竟然在旁边转圈圈,GPS连的外置罗盘不会,一开始以为是干扰,后来拿飞控直接转也是这样,听说是磁化了?不是很确定,是否应该返厂去修呢?不带外置罗盘感觉飞机不是很稳

网友A:
gps位置装错啦,而且飞控出始水平位置也没有校准,看看泡泡的视频

网友:
我用的apm。。原理一样

网友:
模式选的不对,试试APM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位置装错啦,而且飞控出始水平位置也没有校准,看看泡泡的视频

我就没装GPS的校准

楼主:
有时候会是质量问题。。。。所以希望有大神来说明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