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E600电机改装三孔浆快拆浆座

楼主(2015-03-05):
DJI E600电机价格不贵但是配套的12寸自锁浆太贵,买了8只花了400块!可是我的飞机太重,还得用4S电池,6S配重不好,前面的云台压不住,导致起飞和快降落时油门必须65%到70%!DJI E600电机是3508尺寸415KV的,4S下转速太低导致拉力有些小,但是很奇怪,这个E600的吃力表现只在比较接近地面的时候,飞起来了倒是不感觉吃力了,也很好飞,不知道是什么状况,6S电压下起飞和降落都非常轻松,就是6S太重了,我的电池在机尾,中心保持不好!
我就琢磨着把手里的快拆浆座扩了孔,原来是4MM孔,扩到5.1MM,因为DJI E600的中轴是5MM的,这样就可使用TM三孔碳纤维浆了,运输的时候还可以快速拆下,我试了1448浆,在4S电压下起飞明显拉力提高很多,不知对于飞行时间有没有帮助。
如图: 户外试飞回来,感觉上了1448浆动力稍微大了一点,但是抗风不如dji的原装12寸浆,降落快到地面大约一米的时候想重新起来油门也是得65%甚至70%才行!这一点比dji的原装12寸浆并没有改善,而且抗风能力下降,手动自稳飞行带着功率测试仪飞行了一会航线,下来看了看最大电流第一次是18A,第二次是22A,单个电机飞航线最大输出在4A到5A多,dji的原装12寸浆没有测试过,改天换回dji浆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楼主的机架是神马机架?

楼主:
550轴距的机架,名字我忘了,淘宝上买的。

网友:
求机架某宝关键词

楼主:
无刷云台四轴机架 FPV四轴机架 REPTILE-550 碳纤机架  就这个机架

网友A(2015-05-30):
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直接能用的桨座,貌似没找着。最大22a没烧电调?楼主是用的e600的20a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直接能用的桨座,貌似没找着。最大22a没烧电调?楼主是用的e600的20a电调吗?

没有合用的,只有自己改,我用的是好赢铂金30A电调。

网友:
友情提示  小心射桨

网友(2015-08-06):
请教一下 你的配置和 起飞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