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的恒龙虎一,金属驱动轮散架了,

楼主(2015-03-05):
如题,估计是出厂的时候螺丝没有紧好吧,各位给看看。如果没有坏而只是螺丝掉下来的话,我该如何把轮子保护盖拆下,然后紧固螺丝呢?

网友:
简单的很,盖子撬开,里面就是内六角螺丝了。剩下的,你懂的。如果你有螺丝胶,那加点螺丝胶,效果会好。没有的话,可以粘点502(不要多!一点点!)在螺纹上。

网友:
这也太不靠谱了吧,这么快就散架了,不知道豹2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
玩车的好像本潭比较少

网友:
说好的厚重实在耐用皮实全金属,就这样么?

网友:
说好的厚重金属质感呢,芥末不靠谱

楼主:
搞定了,谢谢 ‘对西班牙很失望’,开始我不敢乱撬,怕弄坏了。
这装配质量真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谢谢 ‘对西班牙很失望’,开始我不敢乱撬,怕弄坏了。
这装配质量真是可以的。。。。

这不是装配质量问题,螺丝松了很正常,驱动轮一直在转动,前进后退什么,松了太正常了,又不是自锁螺丝。有机会加点螺丝胶就是了。这不关质量的事,别冤枉厂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装配质量问题,螺丝松了很正常,驱动轮一直在转动,前进后退什么,松了太正常了,又不是自锁螺丝。 ...

昨天刚到手的,冲了5小时的电,3600的,还没有玩光就掉了,也太快了吧

如果加胶水,会不会真想拧开的时候,拧不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刚到手的,冲了5小时的电,3600的,还没有玩光就掉了,也太快了吧

如果加胶水,会不会真 ...

正常不过了。其他坦克也会这样。如果有螺丝胶,用螺丝胶最好。可拆卸的。如果没有,用牙签粘点502在螺纹上再拧回去,也不错,但是千万不要用多!

网友B:
上面那飞机是静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飞机是静模啊!

玩具而已

网友:
还以为是静模呢。

网友:
习惯就好

网友C:
这个是塑料件还是铸铝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塑料件还是铸铝件?

说是锌合金的

网友:
一个螺丝松了.....玩坦克的出门都必带工具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