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用天地飞6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5-03-05):
CC3D地面站校定遥控器时,可以接收到信号。但是在状态里还是显示 RN INPUT输入错误。

网友:
控没校准好

楼主:
用的是天地飞FT06—A遥控器,在CC3D手动校定遥控器时,都有反映。但是保存后,还是显示RC INPUT有错误。是不是天地飞6不支持吗

网友:
在Arming Settings里面设置好,重启一下CC3D试试看。

楼主:
重启了好几回了,上网也查了。还是不行。是不是天地飞FT06-A这个型号的遥控器不能用CC3D飞控呀!
有人用过吗?

网友:
发生这种情况的前提有两个:1、处于失控保护;或者2、Accessory通道有问题。

不要用手动校准,用那个校准向导(Transmitter Setup Wizard)过一遍。

网友:
机机上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