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通道遥控器可以配2轴云台吗

楼主(2015-03-05):
问个比较小白的问题,7通道的
遥控器
,可以接2轴
云台
吗也就是控制下仰俯,不需要控制脚架的。麻烦大神说下,各个通道的用途,谢谢!!!

网友A:
完全够用了。

网友B:
同问详细通道用途

网友C:
6通都可以
1234 飞行控制
5 飞行模式切换 (别用开关通道混控,自己换6位旋钮或者模式切换神器)
6 云台俯仰比例通道
7 通道还能拿来调参或者脚架

网友D:
云台不需要横滚,最多就是起飞前调一下水平。仰俯80%的场合不需要,不过有空闲的通道控制一下也好。7个通道省着点用够了。我把我的通道设置写一下,用法略奢侈,仅供参考
1234 这个不说了
5 模式 当然是混控
6 路点之间的飞行速度
7 无头模式
8 切换OSD模式
9 10 云台横滚和仰俯
11 想用来切云台模式,目前没有成功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