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图传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5-03-05):
我用的是Arcbird飞控,图传是5p线的,我吧黄,红,黑接到了飞控上,绿色和白色空着,连上摄像头后显示器只显示OSD数据没有图像,是我接线错误还是什么原因呢?图传是创新科技2w图传

网友A:
首先你要把摄像头连接到飞控上。然后飞控有个输出的再接图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把摄像头连接到飞控上。然后飞控有个输出的再接图传,就可以了。

我就是这样连的啊,但只有OSD数据,没有图像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样连的啊,但只有OSD数据,没有图像显示

那只要能看OSD的数据,说明OSD这边是没有问题,那就要查摄像头有没有接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