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308 406 能配这种普通电源吗?一定要配上千元的电源??

楼主(2015-03-05):
还有好多更便宜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A:
有比这便宜比这好用的,楼下大侠补充

网友:
功率够了?电压稳定?、

网友:
基本都用二手电源,功率符合就ok

网友B:
又便宜又好的比这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便宜又好的比这多

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比这便宜比这好用的,楼下大侠补充

你这位大侠先推荐下吧

网友C:
二手的惠普,戴尔拆机基站,服务器电源有的是,比这个要好得多!便宜的多! 12V 60A拆机99999新才200出头呢,质量比这个好太多了,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手的惠普,戴尔拆机基站,服务器电源有的是,比这个要好得多!便宜的多! 12V 60A拆机99999新才200出头呢 ...

多谢了

网友:
新的改好的通讯电源功率比这大也就500,这歌明显不便宜

网友:
另外308,406需要24v以上才能发挥全功率,当然一般用不到全功率

网友:
又不便宜。

网友:
台达  1500w 全新400块  二手200块
308用的好好的
没必要上1000多的

网友:
50a 27v 通信电源 一般都比较稳定

网友:
全地球的大功率充电器用家都在用二手通信电源。这些原值动辄数千过万的玩意从设计到用料都BT,可靠性之高不是几百块的货色能比的。

网友D:
不多说了。。

网友:
好贴 小白受教了

网友E(2015-04-09):
引用 网友D:
不多说了。。

我有一个移动基站用的中兴2900瓦的48v的电源,是否可以用于308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移动基站用的中兴2900瓦的48v的电源,是否可以用于308啊???

308输入最高是30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