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几个KT机,喜欢自己做飞机的朋友可以参考下。双翼三翼,双发都有。

楼主(2015-03-05):
玩航模也有6年多了,前四年都自己做kt机玩。然后受新模友感染。两年前开始玩像真机。然后疯狂的买各种便宜的二战,涵道机。现在实在找不到买的了。就自己试着做,虽然都不是太美观,但很好飞。
第一个是三翼机,乱作的,1.2米翼展,整体感觉反映迟钝,速度缓慢。动力弱。飞了几次被我拆了。反正不好飞。

然后在一次看动画片时看到了这个飞机,叫什么忘记了,真机好像也就只有一架吧!决定做它。原机双翼三发动机
第二个双翼双发,做的时候拍了几张图片。也是1.2米翼展,kt板宽度就1.2米,刚好合适懒得裁。飞下来很好飞,但因为设计不太合理。前面配重了100克。动力也是弱。速度还快啊!用手机放上面测速55公里每小时。也因为做了配重,无故增加了100克。飞机几次就没再飞了。

之后突然看到P38轰炸机好看,心血来潮拆了上面双翼,做P38.这次做的稍微认真一点,机翼做了翼型,用了收放起落架。1.6米翼展,试飞后非常好飞,试飞后简单做了涂装,今天去飞,想看看能不能倒飞,于是飞到比较高的高度准备倒飞,结果半天倒不过来,高度下降的厉害赶紧摆正,拉杆,却拉不起来了,舵面太小,因为制作的时候就没考虑过做动作,所有舵面都做的非常小。果断炸鸡,而且那个惨法,真的是满地碎片。

前几天大家都在玩水机,我也做了个。这次作小的,90cm翼展双翼。最后没飞起来,被我拆了。回来才知道电机要做上拉角。可惜了。

在这儿提示一下,做水机何者任何电机高于机身很多的飞机,电机不能做下拉角,而要改成上拉角,好像这个问题本论坛提及的比较少。

网友A:
问问楼主有做过ft的3d机么,,,,,,,,,,,楼主3翼机真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楼主有做过ft的3d机么,,,,,,,,,,,楼主3翼机真赞

不知道几年前我做的是不是,但也一个样子。当时搭配2212 1000kv 1300电池非常好飞。动作也很灵敏。

网友:
做得不错呀!水机前拉有的是要有点上拉角,这样离水容易些,不过也不一定,若是像小塞这样加水鞋的其拉角就不用改的。

网友B:
楼主怎么不做二战  轰炸机,型号忘了,有4个发动机那种。

网友:
LZ时间充足的说

网友:
三翼不错,赞一个

网友C:
水机电机角度不是一定的吧,触水面的造型和断阶位置非常重要。从最后一张图看断阶好像不在重心位置而且底是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不做二战  轰炸机,型号忘了,有4个发动机那种。

你说的是B17吧!电机太多。麻烦啊!

楼主:
也不是嘛!一晚就做好了,都是乱作。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机电机角度不是一定的吧,触水面的造型和断阶位置非常重要。从最后一张图看断阶好像不在重心位置而且底是 ...

嗯。只有电机高于机身很多才要做上拉,断阶确实不再重心位置,第一次做水机,也是一时兴起,完全没了解过水机,所以下水机尾有点上翘,在加上电机位置太高没做上拉,导致电机转动产生的向下矩力一加油就向下窜,下次注意一定会很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B17吧!电机太多。麻烦啊!

两个电机都做了,在加两个吧,看你手艺很好。

网友:
偶像呐     新手学习中...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好好,学习了

网友:
涂装怎么做的

楼主:
自喷漆直接喷的,少少的慢慢喷不会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