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下naze32飞控和调参软件

楼主(2015-03-06):
如题!谁能介绍下naze32飞控和调参软件,是和cc3d一样,还是和mwc一样?

网友:
和MWC一样,用MWC2.3

网友A:
没有CC3D那么复杂,具体也可以看一下他们的WIKI的呢。

网友B:
国内是不是不方便用啊这东西要用google chrome下载调参软件,不清楚国内能下不。搜一下cleanflight
实际上刚开始用的时候确实遇到些问题。
当然了,还是比较简单的。
naze 32 还是比较容易调的, 32位处理器确实不一样,比kk好调很多
而且也有手机调参软件。google play上有的下

naze32 支持卫星天线和sbus, 这意味着布线可以非常简洁,也非常适合在穿越机上用。
而且还有很多版本, 有nano, 只有普通的一半大,更轻更适合穿越
另外,有罗盘和气压计的版本可以接gps玩
不过我买的是没有气压计和罗盘的版本,gps的调试我不清楚是否简单。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nazi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是不是不方便用啊这东西要用google chrome下载调参软件,不清楚国内能下不。搜一下cleanflight
实际上 ...

可以直接用MWC2.3调试的。不一定要用google chro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是不是不方便用啊这东西要用google chrome下载调参软件,不清楚国内能下不。搜一下cleanflight
实际上 ...

那和cc3d没什么区别了吧!无非连接简单点?如果不追求气压和罗盘,实际在穿越机上也很少能用到!

网友C:
必须的妥妥的和mwc的一样 啊
这是mwc的代码移植到32位平台以后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CC3D那么复杂,具体也可以看一下他们的WIKI的呢。

我觉得cc3d挺简单的!这个还要简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必须的妥妥的和mwc的一样 啊
这是mwc的代码移植到32位平台以后的作品

  正考虑 用它 做基础。。

STM32 确实便宜8.5元人民币一片,

且 运算能力强大。(对比 老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考虑 用它 做基础。。

STM32 确实便宜8.5元人民币一片,

其实对于mwc的代码来说..八位也足够..换到32位的平台上区别应该不是很明显

网友:
用。cf 固件 可以 自动调参。pid

网友:
还可以方便的加 声呐模块,几块钱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