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250四轴电机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5-03-06):
大家好:准备入手250四轴,朗宇X2204S KV2300 多旋翼无刷
电机
分正转和反转,为什么要分为正转和反转?只买四个正转可以吗?还是必须要二个正转,二个反转?

网友A:
来帮顶,论坛搜索功能很好用的

网友B:
有两个电机需要反转螺纹的子 dan头固定桨叶,一般是左上和右下。正反转指的是螺纹,电机交换任何两根线都可以换向。小电机需要螺口固定,大一点直接用扎带绑在马达上就行了,成本低更换迅速。高速大扭力还是用螺丝固定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