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银燕压燃式内燃机历史

楼主(2015-03-06):
最近看到不少67年的银燕1.49CC发动机在市场流通,银燕发动机历史哪位高手了解?期待受教;
银燕的两种压燃发动机,1.49和2.47 CC,
如果1967年有产品的,到常见的80年代的货,20多年年,产品设计,工艺及包装,样式,说明书,合格证等等的,就没有一点变化?!

是伪造的出厂钢印和合格证?假文物

排气那里的钢制缸套,研磨工艺很好,1967年的感觉是这样的吗?

赫然67  9字样;1967年?

67年的产品,包装袋如此光鲜?记忆中的黄油纸哪里去了?

网友A:
彩色气缸头的是后期80年代的产品,早期的只有银白色的。这种发动机好像不值得去伪造。价格不高,又非常小众,现在会发动的人估计也不会太多。

网友B:
想当年历经千辛万苦才发动

网友:
我有一个红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彩色气缸头的是后期80年代的产品,早期的只有银白色的。这种发动机好像不值得去伪造。价格不高,又非常小众 ...

都标价580了,也够劲了

网友:
三模一电时代的产物,航模在那时候叫国防体育。现在不行了,自打推出奥运战略以后非奥运项目就开始下马。

网友:
以前我买成25块,现在不知道哪去了,从来没有启动过,万恶的乙醚太难找,又不好保存

网友:
去年花了160还是多少入了台1.5的就是银头的,现在放着,买它主要是怀旧了,原来有1.5和2.5的1.5就是蓝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彩色气缸头的是后期80年代的产品,早期的只有银白色的。这种发动机好像不值得去伪造。价格不高,又非常小众 ...

极难发动,特别是冬天,手沾乙醚后非常冷,又不好发动。

网友D:
有两个在睡觉,看能换点什么

网友E:
有一台红头的还改了电热

网友F:
没有必要造假吧

网友:
我有5个用,已经当库存了。想当年,白头质量最好,彩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必要造假吧

是啊
”如果1967年有产品的,到常见的80年代的货,20多年年,产品设计,工艺及包装,样式,说明书,合格证等等的,就没有一点变化?!

网友:
很荣幸以前教练送了我一台做纪念,也是怀旧情感,银色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极难发动,特别是冬天,手沾乙醚后非常冷,又不好发动。

我一般一分钟内启动。

网友:
我以前也有此款的,就没有发动起来过

网友:
我也有个蓝头的,现在不知道哪去了,乙醚太难找了,从来没有启动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有两个在睡觉,看能换点什么

你想换什么,或者我买也行,我比较喜欢老物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一分钟内启动。

不好玩,压缩比、油针、燃油配比、环境温度等各项参数对这机器都有影响

网友:
这适合有怀旧和收藏情结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玩,压缩比、油针、燃油配比、环境温度等各项参数对这机器都有影响

压燃机的魅力在于折腾

网友:
银燕原来有这么长的历史啊

楼主:
基本上得到解读,谢谢Q友简化,看来,1967年的银燕,可以有,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极难发动,特别是冬天,手沾乙醚后非常冷,又不好发动。

很好启动的,1分钟内完成启动和调试。
松压缩杆大半圈,加大油针1圈,手堵进气口拨桨吸油,有暴呜声后放开堵进气口的手,继续拨桨启动。
调试:加压缩杆到高速位置,减油针到转速最高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好启动的,1分钟内完成启动和调试。
松压缩杆大半圈,加大油针1圈,手堵进气口拨桨吸油,有暴呜声后放 ...

富油启动,搞得整个机机都是油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想换什么,或者我买也行,我比较喜欢老物件

也没什么特别需要的,看看天地飞2,4G 6通的接收机 或 2-4S 40A以上的品牌电调 能否交换。

网友:
说明那个时候中学都有航模比赛  你看70年中学科技全在讲飞机制作。现在搞毛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没什么特别需要的,看看天地飞2,4G 6通的接收机 或 2-4S 40A以上的品牌电调 能否交换。

我有天6a 一代,接收机不单出,电调有好赢天行者40A 2s.3s

网友:
发错了位置。抱歉。

发错了位置。抱歉。请管理员给删除。谢谢!

网友:
上体三厂出品,经典的回忆

网友:
我有一台1.5的银色,我老爸1982年28元给买了一台,一直保养的很好。记得很好起动,那时是自己动手做的线操作固定翼。

网友:
图片很酷啊!

网友(2015-09-19):
这发动机我也有 看到了吧,银燕2.51967年生产的

网友I(2016-01-09):
引用 网友D:
有两个在睡觉,看能换点什么

50包顺丰收了。
或者好盈天行者40A

网友J(2016-03-10):
引用 网友B:
想当年历经千辛万苦才发动

当年你还找得到乙醚这种东西?腻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两个在睡觉,看能换点什么

你发财了,急需收购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当年你还找得到乙醚这种东西?腻害

乙醚还是不难找,化工店就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乙醚还是不难找,化工店就能买到

或许你所在地是大城市吧,我这村卡拉油漆店就有,化工店也是常见的天那水、酒精之类的而已,乙醚木有……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有一台红头的还改了电热

    改电热后,确实能运转起来,它那“噼啪”声听上去清脆,汽缸头非常热但转速上不去,出力比原本的压燃式小得多。我曾改过多台银燕1.49cc发动机,进行过多次试验,没有一台是成功的(指可以将就着使用);也改过银燕2.47cc的多台,只有其中一台勉强算是“改成了”。那台发动机是1966年的产品,银色汽缸头,是用压燃形式工作了累计两个小时后被改造成为电热式,安装了航模靶机用的热火头,螺旋桨直径190毫米,桨距110毫米,窄桨叶,地面最高转速约13000转/分,装在线操纵特技模型飞机上体验,用长度14米操纵线,飞行角速度大约3.9秒/圈,在动作节奏方面缺少特技型的味道。出于追求动力以及工作稳定的考虑,只得采用了较高压缩比,结果是每个起落必烧毁一个热火头(!),且总寿命很短,大约累计工作时间不到两个小时就因磨损严重而报废。仅就这一台发动机的情形,后来我们师生一起进行研究,很想弄明白究竟为什么这台能改得“相当凑合”,而其余若干台都以失败告终?但至今不甚了了。经过多次的、反复的实验证明,压燃式发动机改为电热式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最根本的道理是,压燃式和电热式在分气定时方面有着不同的要求,不是设法装上个电热塞就一蹴而就(在材料、气缸活塞组配合等方面且不论)。很多年前,有人撰文推介“压燃改电热”,我根据自己试验的结果,终于弄明白了,那压燃改电热的文章是不靠谱的。电热式理应比压燃式马力大,在这一概念下,忽悠文章很容易令一些模友对此抱有希望,不惜折损自己的发动机以求应验。其实那文章的作者本人很可能也就是从这一意念出发“想当然”而已。在这番忽悠文章之后,人云亦云,援来引去有之,殊不见,有哪一位能拿出一台改成功的来晒一晒——包括那文的作者?哪位模友见过?可见,世上无难事,就怕大忽悠。
附图(未能改成功的发动机之一,无奈成为了摆设。)——

网友:
引用 网友K:
改电热后,确实能运转起来,它那“噼啪”声听上去清脆,汽缸头非常热但转速上不去,出力比原本的压燃 ...

我那还是三叶原厂改的,几个人轮番上阵弄了几天,我印象中也就成功启动过一次...最后就吃灰了,巨坑啊

网友:
线操时代产物

网友:
九十年代初我还玩过

网友(2016-05-03):
亲切...!勾起当年的美好回忆...!还有一个压箱底的纪念品---当年18元就可以买到。

网友(2016-08-09):
小时候一直梦想要的,没有银子,只能在南京西路上的航模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