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apm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5-03-06):
我的apm飞控,在不接gps的情况下,可以正常解锁(罗盘内置的),但是如果接上GPS的话,地面站就显示罗盘错误,无法解锁,是供电不足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下解答

网友:
1.首先要确定你要使用外置罗盘还是内置罗盘。如果外置罗盘就拔掉跳线子。2.其次供电不足的情况只有在PIX中有见过,APM极少见,有也是GPS问题。3.最后就是核对罗盘端口的定义。

网友A:
一般都是接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接线问题

接线没毛病啊,接GPS后,地面站也可以看见有GPS链接,也搜到星了,就像gps和罗盘不能同时接,只要接gps。罗盘就出错,能不能是3.3V电压的问题

网友B:
外接gps与内置罗盘没半点关系,除非你同时也接上外置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接gps与内置罗盘没半点关系,除非你同时也接上外置罗盘

我的罗盘是内置,外界的GPS就是个单独的GPS。没有外罗盘,现在的问题是在使用内置罗盘的情况下,如果在外接单独的gps就会提示罗盘错误,不接gps,内置罗盘就没问题,可以正常飞行

网友:
也许供电问题,量一量接收输入端+ - 电压多小,不能低於4.6v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