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桨问题

楼主(2015-03-06):
请教各位,我的是疯狂3508.590电机,最开始用的是12寸桨,飞了14分钟,后来用13寸桨飞了19分钟,用13寸桨下来后电机一点都不热,还很凉,,这些数据都是在没挂云台相机的情况下的,,,我就想请教大家,这个电机能不能上14寸桨,,抗风能力咋样!!!

网友A:
桨大了转数下降,消耗掉的扭力多,但是太大了就导致扭力不足,转数还上不去,会烧电机,你可以飞3-5 秒,马上检查电机,不行就换回来
上更大的桨是否合理,是根据飞控调整频率,飞机自重,接线等物理和电子参数息息相关的。你可以根据电机说明书中的效率表,选择正常的桨,然后从其他方面调整,达到更长的航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大了转数下降,消耗掉的扭力多,但是太大了就导致扭力不足,转数还上不去,会烧电机,你可以飞3-5 秒,马 ...

你这个说的太有水平了,俺有点搞不懂哦,你就去能不能用14的呀,我用13的电机一点都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