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你们的接收机电池是用什么的?

楼主(2015-03-06):
我昨晚用油车的接受电池    差点把接收机烧了    插上去突然灯就不亮了    电池也是6V 的   接收机数据回传 电压竟然是9V     电池是刚充满。

网友:
2s lipo + jeti bec

楼主:
不知道那个好      还有谁知道自动点火的    脉冲点火  还是什么?_?  就是防止发动机熄火     利用惯性再次点火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那个好      还有谁知道自动点火的    脉冲点火  还是什么?_?  就是防止发动机熄火     利用惯性再次 ...

点不着的,发动机熄火离合就松了。惯性=0

网友B:
接收机电池是用 2s lipo + jeti b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不着的,发动机熄火离合就松了。惯性=0

噢    这样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电池是用 2s lipo + jeti bec

已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