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用D10控+601接收飞穿越机?你们遥控距离是?

楼主(2015-03-06):
一直在用D10+601飞QAV280穿越机,遇到两次失控了,用baidu地图测距功能发现基本都是在100米左右(高度不超过30米),这受控距离也太短了吧?
这里谁在用D10控+601接收飞穿越机?你们遥控距离是?

另外 我的图传接收屏总是有水波纹 但飞起来就没有了 是为什么呀

网友:
我的是D7+601,测试200米没有失控!

网友A:
哈哈,我的601在路上,回来我测测。话说失控是什么后果?血滴子?

网友:
不会吧 我也刚买了601还没收到货

网友:
准备入天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的601在路上,回来我测测。话说失控是什么后果?血滴子?

我设了失控保护 直接自由落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设了失控保护 直接自由落体.......

哈哈,那等我回老家找片麦地才好。

楼主:
是 控上可以设置失控保护的 油门通道直接L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那等我回老家找片麦地才好。

数百米外掉麦子里,够你找的

网友:
我准备250穿越,华科10控.很担心哦.自由落体会好些.

网友:
楼主你别吓唬我 我的控跟接收机跟你一模一样  鸡鸡前俩天到手 一直下雨还没测试  我一直在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B:
D10白色,正准备入手250,机架挑花眼了,还不知选哪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D10白色,正准备入手250,机架挑花眼了,还不知选哪种好。

用我的机架好,全碳120克

网友:
d10干扰图传接收。。我的会大的横向条纹。

网友:
我的是D10,601.高度飞过100米,距离200多米,没有失控现象。那天就是风大,太高又远,看着向山头方向飞去,拉杆没反应,很远了,拉杆到底等着,很久斜着高空落下,30米高度拉了起来。

网友C:
我的是QAV250穿越机,银燕1806电机,12A电调,CC3D,四角左红右绿自闪LED,尾部四个红自闪等,前边两个5mm高亮白灯。因为太高根本就看不清飞机,只能靠 灯光颜色区分方向。重量580克。808录像,索尼700线高清摄像头,非凡OSD带GPS,3S220mah电池。

网友:
起码要701

网友:
我的白色d10 跟601  今天测试 直线距离170米左右失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QAV250穿越机,银燕1806电机,12A电调,CC3D,四角左红右绿自闪LED,尾部四个红自闪等,前边两个5mm高 ...

你好,请问你的CC3D是如何接OSD跟GPS的?OSD带气压计吗?可以实现的功能都有哪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QAV250穿越机,银燕1806电机,12A电调,CC3D,四角左红右绿自闪LED,尾部四个红自闪等,前边两个5mm高 ...

好办法!我也是刚装LED灯,不过没有你的功能全乎,就是简单的前红后绿。不过也比没灯好太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的CC3D是如何接OSD跟GPS的?OSD带气压计吗?可以实现的功能都有哪些?

我用非凡的OSD,和CC3D没有关联,只是看电压和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办法!我也是刚装LED灯,不过没有你的功能全乎,就是简单的前红后绿。不过也比没灯好太多啦。

左红右绿是航空标准,实践表明,尾部和头灯颜色是要和左右灯区分的,不然高空就容易混淆方向。

网友D:
你们的601也太次了吧!我用601飞天行者1340大飞翼,飞的都快看不清了都没有失控,601官方说受控距离是500米,现在淘宝有很多便宜的,距离有一半也有两百多米了呀!

网友:
我刚到了一个601,还没装机。不过这货好小啊!差不多拇指盖大小,天线也就3cm,估计距离远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们的601也太次了吧!我用601飞天行者1340大飞翼,飞的都快看不清了都没有失控,601官方说受控距离是500米 ...

65,合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65,合理吗?

65块钱买的吗?说实话我的接收机都是当时八十多块时买的,目前最便宜的有65块的,真心搞不懂是不是正品

楼主:
固定翼比四轴飞的元正常的 小四轴机身紧凑 电子设备之间干扰也大 而且穿越时比如在树林里信号也有遮挡 最关键的是穿越四轴都飞的很低 所以能保持100-150米就满意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翼比四轴飞的元正常的 小四轴机身紧凑 电子设备之间干扰也大 而且穿越时比如在树林里信号也有遮挡 最关 ...

正解,我也就是在200米内飞心里觉得能踏实一些,飞固定翼基本没碰到过失控,飞小四轴平常练习中已经碰到过了几次了,我想除了环境因素外关键是要改善天线接收质量,方法得当就能减少失控概率并增加飞行距离。

网友:
同样遥控和接收,但穿越机高度我不飞过5m,距离不超过5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