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玩静态的 这个漆怎么上

楼主(2015-03-06):
  年前上了漆 挺好看的 但是全掉了  我该怎么处理 才不掉漆啊
年前的

现在的

打磨开始

我该怎么上漆  求教

楼主:
最好有荧光的 夜光的 漆上去 好看

网友:
小喷泵自喷就可以了

网友:
要先用底漆或者预处理剂处理下

网友:
打磨碳板最好带手套且浸在水里进行。打磨掉下来的碳粉很细,有可能进入皮肤毛孔导致发痒,另外吸进肺里就更不好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有手艺啊~~ 但是如果给我这么弄,不一会手就开始痒了。。。。建议还是弄的时候带点水。

网友:
先拿502溜边,再上水补土,后上你这个红色漆。一定得是油性漆,不可以是水性漆。

网友:
另外,碳纤维是有毒的。能不打磨就不打磨,粉尘损伤呼吸系统。

网友A:
打磨的时候砂纸沾水
先用水补土喷一遍  在用油性漆或者珐琅漆上色 最后用消光或亮光漆上保护 这样就牢靠一些了
每遍漆都得等到完全干透后在上漆
最好有个喷泵和喷笔

网友:
这一手碳粉太可怕了

网友B:
很漂亮的配色 请教lz用的什么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的配色 请教lz用的什么摄像头?

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磨的时候砂纸沾水
先用水补土喷一遍  在用油性漆或者珐琅漆上色 最后用消光或亮光漆上保护 这样就牢靠 ...

我这个是 鱼漂的漆

网友:
是用什么摄像头改的?方便分享一下经验么?

网友:
搜 田宫  水补土  有罐喷的 也有手涂的  然后 用珐琅漆  田宫的X色系的  最后上一层透明清漆   田宫的TS23 好像是。。。

网友:
说是碳粉有毒,还是小心为妙

网友C:
一个个说水补土的,都是大虫过来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漂亮!

快去学水补土,喷坑很有意思的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去学水补土,喷坑很有意思的噢!

好麻烦 。。。有方便的 处理方式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个说水补土的,都是大虫过来的吧

大虫是什么 ? 我觉得 502加爽身粉 会方便一点 笔记要处理的面积不大

网友:
下次弄完多洗几遍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虫是什么 ? 我觉得 502加爽身粉 会方便一点 笔记要处理的面积不大

行家嘛!

网友:
JJ装饰的再漂亮也是浮云!!!!

网友:
就你爱折腾

网友:
还是带个手套吧,碳丝弄到手里就不好了,先上色漆,在上层罩光漆保护,相对能保持久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行家嘛!

没玩过 只是知道 ,我觉得 很方便 廉价 ,效果也应该不错

网友:
可以买高达用的漆笔,均匀的手涂上去就好了,也不用喷笔那样需要遮盖之类的

网友E:
楼主,熊掌多钱一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熊掌多钱一斤

想买 申出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