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米塞斯纳襟翼角度多少合适 急 急

楼主(2015-03-06):
1.4米塞斯纳襟翼角度多少合适 急 求解答

网友A:
建议新手先不要用襟翼,用襟翼一般是要和升降舵进行混控的,否则比较容易抬头甚至失速。建议先走几个降落航线低空通场一下,然后降落距离够的情况下,先降一次,等安全了,后面再考虑折腾,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B:
本来就是低速机,根本没必要上,折腾着玩可以,但是要知识和技术

网友C:
空中襟翼不大于30度

网友D:
襟翼可以先设成两段,建议第一次用襟翼时先在高空试用一下看看效果,若抬头严重说明角度过大了。开襟翼的时候最好是在速度较低的状态下。

网友E:
起飞15,降落30,刹车45

网友F:
起飞15,降落30,刹车45----学习。

网友G(2017-04-06):
引用 网友E:
起飞15,降落30,刹车45
求教怎么设置襟翼角度呢?14SG

网友H:
飞赛斯纳完全没有必要设襟翼

网友I:
赛斯纳飞机其实用不着襟翼,确实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