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头罩是怎么做的 有谁知道吗?

楼主(2015-03-06):
白色的部分

网友:
注塑的吧

网友:
一般是开模具做的,不少钱

网友:
要DIY有点难度

网友:
泡沫削个阳模石膏倒个阴模玻璃纤维铺起环氧树脂刷起电吹风吹起坐等一周搞掂

网友:
模具做的吧

网友:
具体做法就要看是啥材质,pp,pvc,abs还是说玻纤

网友:
sky的是玻璃钢的  风语者的是塑料的·

网友:
吹塑 最简单,但是造型有限制

网友:
一般都是模具做的

网友:
显见 LZ 不玩船模,也不玩50级以上的轻木固定翼。

网友:
去船模讨论区逛逛就知道了

网友A:
自己要DIY的话其实也不难!就是要准备的东西多一点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要DIY的话其实也不难!就是要准备的东西多一点而已

可是除非很特殊,不然自製會比買現成的量產品划算嗎?

网友C:
如果是玻璃钢的,就是纤维布刷胶然后阴模真空成型的,对磨具的光洁度要求有点高。如果是塑料的话,估计就是热压或者吸塑成型的,就需要使用阳模制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玻璃钢的,就是纤维布刷胶然后阴模真空成型的,对磨具的光洁度要求有点高。如果是塑料的话,估计就是 ...

有具体的 介绍吗,谢谢。
例如 亚拓的 多轴上的 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具体的 介绍吗,谢谢。
例如 亚拓的 多轴上的 盖子

首先根据自己需要的形状做一个实心的母型,用什么材料都可以,只要方便你加工,然后用石膏把母型翻模成一个阴模,再把玻璃纤维布铺在阴模内,在玻纤布上刷环氧树脂,反复铺刷到你需要的层数,注意赶出玻纤布里的气泡,完成后就等环氧树脂固化,如果有加热设备的话,可以用60度左右的恒温加热,可以加速树脂固化和增加成型强度,最后脱模取出固化后的玻璃纤维增强树脂壳,打磨分模面的树脂和粘连的石膏颗粒,光滑后可以再在表面刷一层环氧树脂,封堵表面的气泡孔隙和玻纤布留下的纹路,然后在打磨抛光,就OK了,如果需要上色,直接喷漆也可以,

网友:
做模具然后上玻纤抽真空吧。难度不大,就是有点麻烦有点脏,还要依靠一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除非很特殊,不然自製會比買現成的量產品划算嗎?

能有量产成品卖的东西永远不要想着去自己做哈!负压吸塑材料成本很低的!自己做主要是要花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