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稳,飞行抖动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5-03-06):
本人装的四轴飞行器,700轴距的老油条四轴机架,疯狂3508 kv400
电机
,6s6000电,飞越
云台
,山狗,1238桨,现在悬停画面很稳,就是前进后退时有轻微抖动,原来试过14寸桨,抖动更加厉害才换的12寸桨,有经验的说一下如何解决

网友:
感度高了,用14寸桨需要调低……

网友A:
马克 同样的问题

楼主:
现在用12寸桨,抖动轻微,还需要调低感度吗,本人用的p2飞控

楼主:
桨已经做过平衡了,主要悬停的时候画面很稳,就像放地上一样,一前进后退就会出现轻微抖动,如果有阵风,抖动会更厉害点

网友B:
尝试使用不同的桨叶试验下就知道结果了。另外,和楼上说的那样,更改下感度

网友C:
400kv用12寸是不是小了点

楼主:
400kv用12的桨是最低了,不能再小了,不过感觉效率还可以吧,6s6000的电池能到20分钟续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