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新机,求推荐机架,想要能挂狗30分钟左右的配置,纠结纠结H4还是达亚550

楼主(2015-03-06):
如题,之前飞机掉江里了,所以就需要重新配机器了,
现在已经配好的东西
飞控: pix+gps+电压电流传感器+各种飞控的附件=107g
电调: 乐天40a=4个共112g
两轴云台:270g+狗490g

其实本来是很想要skyhero的那个四轴的,漂亮也帅气
可惜最终决定放弃,理由是价格贵,配件更贵,而且还重
现在是纠结H4还是达亚550的那个准异形
两个外形我都还算喜欢,但是更倾向于h4,因为感觉折叠起来以后应该会比550要好带,但是H4会更重一些又觉得H4的机架强度会比达亚的要高....
来吧,各位求推荐

网友:
我也挺纠结的听听下面大神们怎么说吧

网友A:
大四轴 15寸浆 4110 以上电机  6s 10000电池

个人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四轴 15寸浆 4110 以上电机  6s 10000电池

个人觉得。

这个好

楼主:
6s1000太贵了....重点是很多电池花了大价钱,还不一定是好东西

网友:
就是靠大轴距/大桨/大电机/低KV/高电压/高容量/尽可能的给设备减肥,再说了30分钟有点久吧。用4S配个15分钟的,然后准备几块电机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6s1000太贵了....重点是很多电池花了大价钱,还不一定是好东西

4s5000电,多买几块,挂狗,400轴距足够了,6s重贵

网友:
这个机架要是上30MIN只能是大电池,悬停的话还可以,推荐550 轴距 DJIE800套装  6S6400电池,满载悬停24分左右,30分钟来说实在是太长了而且大桨不稳定,,我现在都后悔给H4配15桨了 时间倒是上去了,带1W电池29分,就是不抗风,超级不抗,

网友:
达亚550適合13寸浆.再大沒裝過.電池就4S5200.重量控制好20分左右